杂牌小笔记本外接显示正常,内屏开机显示不到1秒就灭掉了。

楼主(2012-11-23):
杂牌小笔记本外接显示正常,内屏开机显示不到1秒就灭掉了,由于是杂牌的,所以市场上就没有这种排线买,30针的排线有6个脚没有金手指接触脚是空的,就只有24针有用,我用万用表一个一个去凉针脚到主板上的插座是否连通,24针都是连通的,证明排线没有断线是好的,10.01寸的显示屏也测试过了好的,最后是主板问题了,从主板上30个针脚一个一个的去量电压,1脚3.3V,  2脚3.3V,   3 4 脚接地,   5 6 7脚5V,  8脚接地,9脚无电压, 10脚3.3V, 11脚5V, 12 13脚应该是空脚没有跟排线连通的, 14脚接地,  15脚3.3V,  16脚接地,17脚2.2V, 18脚0.2V,19脚接地,20脚2.2V,21脚0.2V,22脚接地,23脚2.0V,24脚0.4V,25脚接地,26脚1.5V,27脚0.9V,28脚接地,29脚3.3V,30脚3.3V。
     杂牌没有图纸不知到哪里的电压不对,有谁知道吗?开机屏亮了一下不到一秒就灭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排线、屏都是好的。

网友:
写了那么多,有没有考虑过是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
把掉高压条外接一个高压条试试,我看像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