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接口报警DVI正常

楼主(2012-11-23):
一块逸彩9600GT显卡通过VGA线连显示器开机跑2E报警,而拔掉VGA线跑码正常;在DVI接口插一个DVI转VGA转接头,连线显示器一切正常。报警时测量主供电0V,而正常时的电压1.2V。请各位师傅分析下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vga显示器插入信号检测跟主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