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M862)掉电没有大电容

楼主(2012-11-23):
东芝M800(M862)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定时就掉电了,CPU背面没有大电容。板号是:DATE1MMB8H0 REV:H。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啊
cpu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块板上还有几个CPU滤波电容的空位,重新加几个330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