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 加焊显卡之后掉电 ,目前没人解决的难题

楼主(2012-11-23):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花屏。拆开一看独立的AIT显卡板。二话不说。直接加焊。加焊之后故障出现了。上电0.4然后掉电到0.1,拆下显卡版,上电正常到1.2,拆掉显卡芯片,插上显卡版,一样上电到1.2.怀疑是加焊的时候把芯片做坏了。于是订了两个测试的回来。第一个做上,还是一样的情况,上电掉电。再换一个,还是一样到0.4掉电,没办法了,只能求各位大侠帮忙想想,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的板子让你做坏了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我遇到过。

网友:
昨天刚换上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还是那样

网友:
看看 显卡板的管子啥的吧 有没有件掉了连上了之类

网友:
这个重点查显卡板的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好像是MAX8743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