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开机暗屏

楼主(2012-11-23):
今天收到二修HP541本子,开机暗屏,拆机用设备检查灯管没问题,更换通用高压板,问题依旧,拆主板,发现ON/OFF线没有电压值,跑线路,发现U7001(NC7SZ08M5)芯片没了,不知道用什么 与门芯片 替换

网友:
可以把屏供电飞上去作为开关信号

网友:
实在没有 就用屏上的供电吧 问题不大

网友:
找到一块料板6531上有一个与门芯片和它一样的,安装,更换高压板解决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都不喜欢飞线。都是修的。飞线原来碰到够开机白屏的问题。后来就不敢了

网友:
不飞线  那就找芯片吧

网友:
用屏上的供电没什么影响的,又快,蛮好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