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集成显卡花屏 换北桥和屏现象依旧 求助

楼主(2012-11-23):
集成显卡本,花屏效果如图: 字都是带红色的毛毛,发虚,开始以为屏线 测量没跟都通,后换屏 现象依旧,这屏用点屏套件 颜色都正常,后又换北桥 现象还是依旧。不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师傅指导下该怎么修,这里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1-25 11:42):
已经修复 6楼哥哥是正解,按照6楼的成功修复 换了电容

补充内容 (2012-12-1 17:03):
已经修复 ,6楼的哥哥是正解,谢谢;额

网友:
RGB对地值都正常吗

网友:
RGB电压正常吗

网友(点评):
内屏是LVDS输出的,是数字的,老兄

网友:
外切正常吗 换屏线试试吧 你量是通的不代表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RGB吧

网友:
加焊屏线接口,可能有lvds线上电容不良,建议全部换掉耦合电容

网友:
屏供电2.9v 其他的信号 都是0.4左右

网友:
已经修复 ,6楼的哥哥是正解,谢谢;额

网友:
是屏线没和主板接触好吧,我觉得耦合电容可能性小

网友:
你可以外接一个屏目来试一试啊,如果还是这种情况那就是显卡的问题,看你以上说的,也有可能是屏目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些集成显卡的板,会带一颗LVDS转换芯片的, 你看下有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