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换显卡,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2012-11-23):
旭日410A显卡7300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花屏,淘了个值球7200,换上后起泡了,用的是MARTIN7000拆焊台,大家看这个温度合适吗?
X-RAY下观察也没发现短路,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GO7200
起泡了
曲线
温度
X-RAY观察

网友:
350度 必爆啊  楼主X射线都用上了?

网友A:
显卡起泡了也不代表你的温度高了啊 可能是显卡受潮了 温度曲线要看经验了 不同机器也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BGA返修台温度不一定相同的,那得 你自己慢慢琢磨了。建议楼主焊显卡的时候最好预热时间久一点,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起包 了

网友:
350???要这么高不爆才怪

网友:
你的BGA好先进,多少钱 呀

网友B:
我所感兴趣的是你的x-ray 咋么搞得啥设备,拍个照片,一定红火论坛首发。还有上加温350,一定做坏芯片。除了个别intel南桥

网友:
350?芯片不坏才怪

网友:
350度焊上去,不起泡也残废了。

网友C:
最主要的是买的植球的,温度200就够了

网友:
上温太高,不爆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BGA真牛B,德国制造的

martin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起泡了也不代表你的温度高了啊 可能是显卡受潮了 温度曲线要看经验了 不同机器也不一样

板子&B GA都在烤箱120℃烘烤2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所感兴趣的是你的x-ray 咋么搞得啥设备,拍个照片,一定红火论坛首发。还有上加温350,一定做坏芯片。除了 ...

厂内设备,观察返修后的BGA、LED焊接及内部金线状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的是买的植球的,温度200就够了

关键不知道是有铅的球,了解了,谢谢!

网友E:
主要还是芯片没有放进烤箱里烤10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芯片没有放进烤箱里烤10个小时

当时时间不够,正常都4H左右,之前加焊的都没起泡过

网友:
350度我还没用过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 你要看是有铅还是无铅的,再说你做的时候可以看着点 用螺丝刀可以去碰一下 轻轻的 如果动了 就可以了啊 ,

网友:
  350度的确是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