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报错:Windows NT has fond only 0K of low memory

楼主(2012-11-23):
如题,手上接到同行一台Compaq nc6230笔记本,两条512内存,接到时是开机显示HP LOGO开机界面直接进入:“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蓝底白字界面,过会会出现smart card not present shutting down......后就死机了,进BIOS也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在网上看到有同样的列子,加焊北桥就行了的,但是我也加焊了,故障依旧,后面刷了一次BIOS后,可以进BIOS了,但是进PE和硬盘时出现:WindowsNT has fond only 0K of low memory,512 of low memory is required to run windows NT. You may need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or run a configur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这些英文,查了说是系统内存不够,我在BIOS里可以查到有1G内存啊,我把硬盘拿到台式机上GHOST了一个系统(没有解压的),装上笔记本还是一样,没辙了,请问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还望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也一个这一样的,晕死怎么弄都弄不好,等待高手

网友:
我今天收了台NC8230 机器 也是装系统装不进去 。也是现实 英文:WindowsNT has fond only 0K of low memory,512 of low memory is required to run windows NT. You may need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or run a configur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内存换了几根都一样。在别的机子系统ghost好也不能解压 。求高手 解答

网友:
怎么 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机器应该是好的。就是电源头坏了。我换了一个。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会不会是 BIOS问题。楼主都说刷过BIOS 无用。。真搞不懂。。千奇百怪的 HP

网友:
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是不是没得修了啊?

网友A:
我的机器修好了。。楼主  告诉你   干 南桥  保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修好了。。楼主  告诉你   干 南桥  保证好。

这个经验还是要记住的。但为什么干南桥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还是要记住的。但为什么干南桥就好了呢?

查下南桥IDE模块的+3VS供电如何。

网友:
干南桥好了?不解

网友:
我的客户拿走了,我也干过桥了的,但是是北桥,有人说是北桥,这板不好干桥,打了胶的,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不知道有没加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