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大师可以指教一下触摸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都收到了不少有触摸开关的显示器,但是如果是触摸开关坏了的话,就变得不好修了。有谁能说一说有关触摸开关的一些原理,指点一下

网友:
- - 目前就两种吧   一种是热感应的  另一种是电容式的

网友:
求大师指点!!!

网友:
能否详细点,最好有图!

网友:
目前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东西需要程序来支持,如果是触控板坏,就必须找到原配的,没有办法改的,如果是程序板坏了,没有办法买到时,可以刷三星程序进去,把触控的供电接到乐华板的3.3V跳针上,指示灯不变,但目前我手上的只有19寸宽屏的三星程序,并且只能弄出开关,指示灯,及AUTO,其它功能我还是没有办法,希望有高手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