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有时没显示

楼主(2012-11-23):
有块三星R408的板 有时可以触发显示的 可以显示的时候电流是跑到1.多的 有跳变! 没显示的时候 触发 电流上到0.54就掉到0.32了 然后再上到0.5几就不动了 电压都正常的 那位大侠见过的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貌似三星的R系列的显卡也坏得比较多吧。各电压正常,那就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你裸板点 按住cpu座 北桥 南桥试试 我修过一台是CPU底座虚焊了,后来我加了个铜片把扇热铜片锁紧就OK了

网友:
不妨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是集显的 加焊了一下南桥开十次有一次不行的 换了一个就好了IBM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