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维修搞的头大了

楼主(2012-11-23):
今日修一台旭日420A 送修的故障现象时加电到0.9 根据经验认为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显卡无果 又做了一遍北桥还是不加电 静下心来仔细测量 供电 时钟 复位 最好发现没有CPU时钟 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产生cpu时钟 换了个芯片还是那样。实在没辙了 加焊了一下cpu底座。这下更完了 装上cpu加电到0.3 不装cpu跑到0.7 换了个频率667的cpu 加电到1.18 还是cpu没有工作 无cpu时钟0.4v 哪位朋友遇到过我这种情况的。希望大家给参考一下。

网友:
没示波器?打下AD线吧,几个BGA全给你干了,你保证没连锡

网友:
郁闷!干嘛不调出图纸查一下时钟IC发给CPU线路上的电阻,电容?????????

网友:
唉 都查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时钟的产生是有条件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主板已经给你把问题搞大了,CPU座已经做完了

网友:
时钟IC发给CPU线路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