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三星S22A330BW通病

楼主(2012-11-23):
今天查了一天的资料  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三星的显示器  真是可以  MCU的问题太多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S22A330BW开机有显示  无信号  或者出和测试显示器的画片差不多 就是一会黄 一会红 一会绿的
就是不显示应该显示的内容
打开一看 这家伙现在的显示器真是没有什么修的  原来还有个高压包  灯灯 爱出问题  这下到好了 全妈的省了
打开就一个板  用表一量  大至的地方都对
网上一搜  这问题 一堆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网友A:
MCU问题在330系列中属于很好处理的通病了,维修方法很简单,都不用开壳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B:
呵呵,今天才修好了一个三项A330BW 的通病显示器

网友:
是什么通病呀 说出来分享下

网友:
三星老款的330系列的如19A330.22330的一般都是MCU程序坏了的,最好是拆开壳看一下屏的型号,不然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装上去OK

网友:
三星的东西也太鬼扯了

网友(2014-03-26):
没有笔记本的话,两个主机,两个QQ,一个远程控制,你懂的。。。。。
要怎么刷

网友(2012-11-23):
引用 网友A:
MCU问题在330系列中属于很好处理的通病了,维修方法很简单,都不用开壳就可以修好了。

难道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问题在330系列中属于很好处理的通病了,维修方法很简单,都不用开壳就可以修好了。

不开壳修好?

网友:
这个不开壳,是用在线写MCU方式?

网友C:
哥们在线写 你也太不靠谱 了吧    现在都不显示图像   你还在线刷     我是想不通  现在有什么高科技可以达到你说的这种方法

呵呵,只能说你太菜了
没有笔记本的话,两个主机,两个QQ,一个远程控制,你懂的。。。。。
哥们 你OUT了 现在的编程器 一键搞定

网友:
貌似官网就有解决方案的驱动,不需要拆机的

网友:
各位高手  谁知道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怎么固定啊   是不是有一铁片之类的东西固定啊  小弟刚拆了一台  貌似没有  不知道怎么固定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今天才修好了一个三项A330BW 的通病显示器

刷了一个程序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在线写 你也太不靠谱 了吧    现在都不显示图像   你还在线刷     我是想不通  现在有什么高科技可以达 ...

其实很靠谱,,,

说不靠谱的人 是做维修的么??

网友:
我对这么多位兄弟的技术还要努力提高!!!!!!!三星设计有问题!用料算得太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在线写 你也太不靠谱 了吧    现在都不显示图像   你还在线刷     我是想不通  现在有什么高科技可以达 ...

是很靠谱,连上显示器按下回车,全自动维修

网友:
不拆壳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屏型号的,如果刷的型号不对到时候屏的LED会坏烧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得的驱动板

网友:
看来真是我OUT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拆下来  查  我这没有刷机的工具   更没有一键搞定的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对维修行业 已经够了解了  看来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三星的 就是LED灯 闪闪的

网友:
今天搞定了一个,下完程序重新后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想问一下在线刷三星的MCU用什么软件?还有怎么确定MCU的型号?

网友(2012-12-23):
GOOD  多谢楼主。显示器刷过程序OK了

网友:
太感谢了,修好了一台,这是2011/9才生产的?

网友:
我有个LS19A330BW的,开机时有竖道一闪一闪的,这种情况刷下软件也可以解决吗

网友:
刚好 需要    多谢楼主

网友:
怎么不开壳 刷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很靠谱,连上显示器按下回车,全自动维修

怎么在线修复啊

网友:
已经下载,非常感谢。

网友:
显示器后面的标签上应该都有 这个显示用那个软件刷写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都修了好几台了,都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S22A330BW检查型号线 刷程序解决问题。奇美屏

网友:
不错的东西我也想要

网友:
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三星的喜欢坏程序,谢谢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了

网友(2013-01-29):
那个02怎么没发上来呢

网友:
你也没有写具体方法啊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这个东西,下载下来试试中不中

网友:
哥哥 太感谢你了 今天遇到了 可惜 没分下 要花2块大洋去淘宝买l了估计

网友:
我前以一也修过一个主是刷了一个BIOS,我没有专门刷液晶的,所以还得折芯片下来刷

网友:
发了发帖 下载下你的程序 第一个 但是还是不行 我的显示器是 灯闪 就是没有图像 是不是其他的东西也有坏的 还有 你的那个24c08文件要刷到24芯片里么?

网友:
有没有图解啊

网友:
就是在线发也得看屏型号,用编程器发就行

网友:
不拆机直接搞定。

网友:
楼主刷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3-02-28):
试用过,很好。我没有在线刷的东东。拆下来。500P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就这个问题的我是在淘宝上叫人远程刷,ok后20元!方便

网友:
今天修好了一台。

网友:
我也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下个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啊,今天收到一个,试试先。

网友:
我以前是在淘宝上花钱买的

网友:
我也想说可以不用开壳可以在线刷,那叫一个速度。

网友:
买个RT809F就有教程了

网友:
我也试了两个   装上去就OK

网友:
谢谢了、下下来了。备用。

网友:
下载了 一刷就OK 谢谢楼主

网友(2013-03-31):
呵呵,不拆壳修好,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
都收集完整了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块这个机器的主板,被我认为性的弄坏了...让我郁闷了好几天

网友:
我发了一个汉化的三星刷程序的软件~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手上没有刷芯片的机器 所以直接买了两个芯片,

网友:
还没遇到,收溢了

网友:
换个24C16马上好使,刷程序不够费劲的。

网友:
下了个奇美M220Z3-LA3  一刷就OK了,

网友:
这样哦  谢谢分享  帮大忙了

网友(2013-05-18):
升级固件解决了,多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谢,下载刷机OK,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