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无待机换过两个EC故障依旧

楼主(2012-11-23):
acer 4710 无待机换两个EC故障依旧   ,,。上EC 就没有LDO5  不上EC 就有 LDO5   求高手解释   教教小弟吧     ,,,谢谢了        真的很正要       懂的就请  留话吧 ACER

网友:
我自己的想法  先断后级   应该是5V的  不排除芯片还是坏的 焊工问题  应该打下    EC104#  vcc  对地看看有无短路   没有示波器我还真不能说 是不是方波问题   我也是个菜鸟就知道这些了  应该不用考虑那些小东西因为你不上EC就不短路

网友:
5V_AUX_S5顺着这个信号去查,首先你的bios要先刷一下

网友:
LDO5对地打值正常吗?

网友:
我怀疑有可能是那里断线了·~

网友:
先找时序,上完EC以后短路,

网友:
后级还是有短路  ,这种一般都没这么好查了,要多花时间慢慢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