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467 开机显示 风扇不转

楼主(2012-11-23):
我这有一款  三星 P467风扇不转  显示正常 我量过主版上的风扇接口电压3.3V电压也正常  测过风扇也是好的·求高手指点·是不是CPU温度没达到才不转的··

网友:
可以装个鲁大师,来个压力测试,看看能转不,不行改常转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工作电压应该是5V哦看看EC的控制信号有没有正常发出,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如果温度达不到预设的是不用转,不过在开机的时候是会转一下再停的,要不就是板子的温控模块有问题,温度不检测,就一直以为是低温。实在不行像楼上所说改常转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部分挂掉了,找图纸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