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点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2-11-23):
HP4411S 测各处电感电压正常 能触发 不上内存电流跑1.6几 上内存电流跑1.8几-2.3几至到5A 这故障怎么维修 求思路

补充:INTEL 的U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接上电源 电源接口的那个灯不亮  正常座子的这个灯是要亮的吧。会不会与这个电路有关呢 灯不亮但还是可以触发上电的。

补充内容 (2012-11-27 16:14):
机器已修复. 感谢各位的指点.  经过反复开机测试看电流 发现不上U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下大电流但不是5A 最后加焊了一下U供电芯片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5A不会吧  温度高还是短路~~  太吓人了

网友:
5A应该不可能哦 那样的话就大电流短路了 这个机器要是AMD芯片组的话先换QL的CPU排除,不好就再刷BIOS,北桥显卡都有通病 这个机器实在是太烂

网友:
刷BIOS,不亮就做北桥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是INTEL的U 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不上内存就一直停在1.6几电流 加上内存电流就一跑上去。直到5A断电。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桥供电下管好坏,你看下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卡的上管短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