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1显示器开机显示一下即黑屏,电源灯绿常亮?

楼主(2012-11-23):
飞利浦190e1显示器,开机点亮一下即灭,电源灯绿灯常亮,开关关闭再开仍显示一下即灭,电源板电压输出测试正常,驱动板测试正常,感觉像是保护引起,求助点维修思路?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条

网友:
换电源板电容

网友:
已经可以搜索到的问题别重复发问了,图像正常,电源灯正常,图像亮一下灭一下,拿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若灯管正常,则高压板问题。

网友:
先看电容,再外接灯管测,

网友:
这个好像最最简单的 送钱的机器吧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一侧灯管引起的保护,更换后解决,不过这个屏不好拆,竟然粘壳上了,费了好大劲才拆下。

网友:
高压保护 检查灯管 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