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I3 ATI216-077200 独显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1-23):
Y460 I3  ATI216-077200 独显 开机不显示  各个供电正常  测CS  跳3下,内存总线正常 刷过好多个BIOS  CPU 内存 HM55南桥换了 外设都拆掉  因为这个机子是双显卡 集成显卡在HM55里 我把ATI的显卡拆下来不要 可以显示的吗 有朋友试过没  独立显卡可不可以拆下来不要。。就问这个问题。。。知道的回答下。。。谢谢11

网友:
~~还没这样做过,哪位朋友知道,快出来透露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从原理上面分析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中没有这样尝试过!!!!!!!

网友:
我今天下午有台这样的  还没有拆开  因为下班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下可以跑完,但没接屏试,估计显了直接放个新的就抓独显了,

网友:
拆下来跳完会掉电吗?我把显卡拆下来  也是跳三下 跳到1。2几后断电 再开也是一样 你的拆掉会断电吗?接屏幕能亮机吗?

网友:
你肯定是BIOS设的是独显起动了,你刷个BIOS为集显起动的。

网友A:
那他那机子到底是哪个的问题?独显问题?他搞了。集显问题?他换hm55了。到底是啥问题哦。解决说一下

网友:
l楼主还有解决呀  期待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他那机子到底是哪个的问题?独显问题?他搞了。集显问题?他换hm55了。到底是啥问题哦。解决说一下

集显是集成在CPU中的,他干 HM55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显是集成在CPU中的,他干 HM55干什么???

兄弟 你把显卡拆掉 开机会不会跳几下就掉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回复下是什么问题 ,真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把显卡拆掉 开机会不会跳几下就掉电?

拆了显卡,加电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显卡,加电不掉电

哦 谢谢  我这个现在掉电 郁闷了 不装BIOS 就不掉 装BIOS就跳几下掉 显卡装回去也掉
有遇到过吗

网友B:
装BIOS就掉电?那你刷个BIOS程序试试。不抓独显的你怎么搞到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BIOS就掉电?那你刷个BIOS程序试试。不抓独显的你怎么搞到掉电了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 原来的也刷回去 都一样 无语了。。。呵呵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我去年自己收了一台,用了半年,换了三块主板,二个硬盘
实在着不住 了,,卖了,,温度太高了,最近又修了几台,一会不显,一会蓝屏,换了显卡不久又会返修

网友:
手里刚好遇到这个机器,和楼主故障一样。可以顺利跑码,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开关,外接和内屏都不显。换了显卡,加焊北桥,刷了BIOS故障依旧。
这个机器去掉显卡也可以跑码,不掉电。现在没了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