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VCORE对地电阻接近短路。

楼主(2012-11-23):
(图片)

网友:
正常,我修的笔记本对地几乎是0,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ZG5好像有BIOS的通病哦 不过要是CPU对地不到1肯定不正常 你先断开电感判断一下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
BISO刷过,不行,再电感后面,把电感已经断开了

网友:
那十有八九时候CPU挂了 灵动的CPU不太好焊哦

网友:
vcore对地短路的话,有没有查下管是否击穿?没有的话,CPU有可能坏了

网友:
0.16的电流还是更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取下CPU呢?

网友:
拿掉CPU量了吗

网友:
cpu能取下来吗     要是不能取下来  你的烧鸡电压不要太高   要不不坏也被你烧坏了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CPU是焊在主板的,因为初学,没有BGA焊台。重新买了一块坏主板,没有5V和3V待机电压,换了WPCE775后3V电压有了,无5V电压,待机电流40多毫安,不知道查那里,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