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2J,外显正常,内显有瞬间图片。

楼主(2012-11-23):
故障现像,外显正常,内显也有显,但只在瞬间出现然后没了,比如:出现华硕LOGOR的时候有显,而且有点花,然后又消失,在进PE的时候也有显示,显示2S后又消失。求大仙给条丝路,是显卡坏了,还是屏线,还是屏,没确定故障前不敢乱动,

网友:
建议代换下屏和屏线,估计屏的可能性大点!!!!!如果屏线和屏都没有问题,那就查LVDS线路是否正常,正常就显卡问题!!!!显卡问题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如果不行,取下重新植株,如果还是不行,那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3Q,可我现在就是没有代换的屏与屏线,只有先加焊一下显卡了。

网友:
统一,楼上的

网友:
先查屏,没记错的话,楼主本本的屏应该是LG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已经修好了,正如二楼大仙所说是屏线的问题,真心感谢。

网友:
你这种情况动屏线会再次有显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一看问题都知道是屏或屏线问题。显卡有问题你外接都不会正常

网友:
换排线看一下。

网友:
用替换法先试试看。最后才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