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超锐V40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2-11-23):
清华同方超锐v400开机时显时不显,AMD CPU 集显,内接第一次开机不显,第二次开机就显,接着开机都能显,外接怎么开都不显,不显时电流有1.3A,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会黑屏,是哪里的问题呀,高手指教!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芯片虚汗 了  家喊下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北桥,这段时间这个北桥新的又出来了

网友:
我把把北桥加焊一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