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冰点6.0不能呼出,右下角无图标显示,但能还原(有图)!

楼主(2012-11-23):
一个月前装了冰点6.0,今天因为有软件要更新,所以按ctrl+alt+shift+F6呼出冰点,输入密码并设置为“不还原”后重启生效;等应用软件更新完毕后,再设置为“还原”,可重启机后右下角冰点的图标不见了,按ctrl+alt+shift+F6也不能呼出!但是之前设置的“还原”已经生效,可以起到重开机后还原的作用,可问题是下次若要更新软件或保存资料就不能呼出冰点了(注:我装的是全盘还原,而不是单独给C盘系统盘装)!

后来我尝试“反安装”,但是因为已经设置了“还原”所以不能如愿!连输入密码重设“不还原”的机会都没有,一下截图是反安装时出现的提示,如下:

我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进入PE利用高级注册表删除冰点的注册表外,还有什么解决方案么?有的话、该如何下手,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先找一台可以用机器,用pe进去  复制C盘根目录的一个文件,将他复制到坏机器上

网友A:
复制到坏机器上?这样的原理是什么?可以说得详细点么?

网友B:
下载这个试试:
冰点还原精灵密码读取器
WWW.xdowns.com/soft/softdown.asp?softid=422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试试:
冰点还原精灵密码读取器
WWW.xdowns.com/soft/softdown.asp?softid=42286

大哥,你这是密码读取器啊,我现在是热键无法呼出冰点切右下角冰点图标不见啊

网友C: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否有一个frzstate2k.exe的进程,有的话就是说明你的冰点还在运行,没有的话说明主程序已损坏,没有的话可以尝试   文件  新建任务 输入  frzstate2k.exe 回车
注意进程名在全半角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否有一个frzstate2k.exe的进程,有的话就是说明你的冰点还在运行,没有的话说明主程序 ...

程序是在运行的,只是右下角的图标不见了,热键也不能呼出!

网友D:
重装下冰点6.0呀

网友E:
把软件重装下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软件重装下试过没?

反安装都不能,怎么重装!

网友E:
实在不行把C盘格了重装系统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在运行的,只是右下角的图标不见了,热键也不能呼出!

按着shift键在右下角双击看看吧

网友F:
用了很多年冰点,没遇到过LZ的情况.
排除软件本身不稳定或试用版本的原因,我的经验感觉你的机器像是中病毒了.
一般来说冰点还是很稳定的,当年在N家网吧几百台机器用过.除非是还原状态下硬盘对G,其他正常操作未中毒的情况下一切功能热键都是OK的.
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冰点在解除保护的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很多年冰点,没遇到过LZ的情况.
排除软件本身不稳定或试用版本的原因,我的经验感觉你的机器像是中病毒了 ...

机子并没中毒,可能是360这个流氓软件搞的鬼!哎、看来还是得利用高级注册表卸载再安装了,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着shift键在右下角双击看看吧

木有用的,昨天发的贴,很多热心的网友出了不少招,但均不管用。看来还是要用估计注册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把C盘格了重装系统可以不

呵呵......看来仁兄没有研究过冰点啊,重装系统我还不如直接破解了冰点,然后在重装冰点。悄悄的告诉你,破解冰点只要利用高级注册表就OK了,这个我在该帖中有提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下冰点6.0呀

在没有设置“不还原”的情况下,是不能反安装的

网友:
我给客户装过6.0不是很稳定,还是下载最新版本7.0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复制到坏机器上?这样的原理是什么?可以说得详细点么?

打比方有2台电脑:
A:是不能呼出。
B:是未装冰点。
操作:
找一个跟A电脑安装的一样的冰点,安装到B电脑,设置好密码,看是否可以正常呼出。确认B电脑正常好。
用PE进入B电脑C盘,在根目录下有哥冰点的文件,copy出来,覆盖到A电脑的C盘。(A电脑也要用pe进)

我试过这个方法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比方有2台电脑:
A:是不能呼出。
B:是未装冰点。

这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