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

楼主(2012-11-23):
1000---6.3 可以用1500.---6.3的代替吗
主板

网友A:
请高手回答

网友:
可以,某问题 耐压不要低于前者就行

网友:
必须行啊 换电容最好是找耐压值和容量一样的

网友:
1000uf 6.3v这样的电容好找,最好原值代换。一般比较难找的电容才找相近的电容换

网友:
可以的,只要电压值一样容量大些没事的,除非有特别电路

网友:
能大不能小

网友:
容量大一点可以用。

网友:
可以,完全无压力

网友:
必须的必啊

网友: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
换电容的原则是数值相符或大于原值,耐压要相等或高于原值;体积在板上的位置要能放得下就行。

网友:
支持!!!大点的行 不能换小的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的

网友:
大容量换小容量的呀,你这当然可以了

网友:
嗯容量大点一点都没事

网友:
可以替换大点不要紧只要不小过原装的就行

网友:
出来扎到,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可以,耐压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绝对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