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 WR740N拔号不上

楼主(2012-11-23):
客户家里无线拔不上号,客户家里无线路由有四个,都是TP的。服役的是TP WR740N。症状是拔不上号,我把网线拔了插到笔记本上可以拔号成功。再插回路由就拔不上号。总是显示正在连接,然后就没后文了。确定外网进线无问题 。就给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还是一样。克隆MAC也是无法连上,就问客户家里另外三台TP无线路由可以用不,客户说这三个都是坏的。后来我拿 了一个新无线路由接上就成功拔号上线了。把客户的四个路由收回家里。测试。结果是接入我的外网网线也是一样无法拔号成功。客户说隔个几个月就坏一次路由。我去换己经是第五个了,(两年坏的)路由器指示灯什么一切正常,也可以内网访问无线路由进行设置。就只拔不上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个问题 。还是路由器硬件坏了?或重新刷固件可以解决

网友:
你换了路由能上就说明是路由的问题了,老是坏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要不换个牌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