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掉电修复

楼主(2012-11-23):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K40AB说是掉电,我用可调电源插上看了一下,有待机,0.01,按下开关,电流能升到0.05 但是马上就掉了。根据经验,多是主板有个电压没出来。于是把机器拆开仔细的观察主板,发现待机管理芯片,RT8205那块进水了,有腐蚀的痕迹,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待机芯片两个大电感有3v和5v的电压,看来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拔掉电源,小心的用酒精把腐蚀的地方洗干净,待酒精蒸挥发完,又用可调加电测试,还是和原来一样,电流加到0.05 就掉下来。难道是哪个管子坏了,又用万用表反复测试,看进水四周有无击穿的管子,发现没有,在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明显短路的,也没有。难道是3v,5v两个二级电压没出来,找来图纸查看,发现+5vSUSO和+3VSUSO在待机的时候就有了,这两个电压分别到PQ8306 和PQ8304。pq8306和PQ8304 的后级电压分别是+5VS 和+3vS ,这两个电压应该是按下开关键盘就要出来,但是我带电测试的时候,按下开关并没有出来。于是追查PQ8306和PQ8304 的控制级,发现按下开关没有任何电压,马上就顺着控制级继续找,发现控制级的电压来至PQ8308双三极管,双三极管的第二脚是控制级,来至EC 的SUSB_EC 信号,按下开关有动作。马上追查PQ8308供电脚,是一个+12vSUS 开启电压,在主板上是第三脚,发现没有12的电压。恩,找到问题了 ,大概就是这个电压没有吧。马上又找这个电压来至何处,发现来至PD8702和PD8703两个双二极管组成的升压电路,测量PD8703的输出端,发现有12v的电压,那为什么到PQ8308 就没有电压了呢。在图纸上它们是一条线啊,联想到主板进水,是不是断线了,于是马上飞线到节点PT8307 嘿嘿,加电测试,亮机了,成功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啊!加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个图就再好不过啦

网友:
分析的很好,有电路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不错,楼主分析的蛮详细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