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V2000 965GM 加电不跑

楼主(2012-11-23):
DV2000  965GM 加电不跑  各电压都正常  无cpu复位电压    南桥  北桥和时钟都换过了,这个接下来该怎么搞啊????

网友:
vid电压,你看看

网友:
也正常啊  好几片同样问题的   这个板还有不过内存的  换北桥也没有好   好郁闷啊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