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8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3):
戴尔D830开机电流到1A左右就掉电了,键盘上的指示等有时同时亮同时灭,有时亮都不亮。测量各个电压发现没有内存供电1.8V,查芯片8632E的工作条件  主供电7PIN 19V,22PIN  5V  开关信号27PIN  3V,PEF  1.9V  上下管G级控制均没电压,BST也没有。我传下图纸大家帮我参谋下,给个思路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查查PD13自举升压这块

网友:
bst?  查下 shdn  如过条件 都满足了 查下有短路不 没有就换芯片了

网友:
查一下BST为什么没电压呀

网友:
芯片的VL有没有?

网友:
17  22脚查了没得?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解决了  是PD13升压稳压管损坏了

网友:
自举模块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