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4606场管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关于这个4606,很多高压板上都有用到,而且坏的几率很高。在这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4606坏的原因是什么。更换之后应该做什么防范措施,很多机器我更换4606之后一个月保修期内就会再次坏掉,我应该怎么防范,高压包补焊还是怎么弄

网友:
质量可能有关系。换一家店买买看。。。。。。。

网友:
在修机器时,我也经常遇见4606坏的,但是就是我换过后都没有返修过,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4606坏,就查G与D极相连的电容电阻。这些是造成他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
这是那是坏,坏了之后有时换上之后不一会儿又坏掉了

网友:
希望此贴顶起来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经验是 品牌的4606 坏后换新多数能用住 就是HKC的板 基本都用不住 一连烧了我好几个 该换的都换了 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学习了啦。。风过。

网友:
我修到过的4606坏的原因,主要还是电容鼓包,导致它坏的。。。。
有时通电不显示,只有指示灯亮,,然后打开发现电容鼓了,如果有4606的,肯定某个就是坏的。。。
这是我修到过的经验!

网友(2013-01-01):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4606的管子。

网友:
baidu  mos管替代

网友:
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4606上去不一会就烧了,每次看到4606,奶奶的我直接改板,这样跟你没关系了把,最主要是我把该加焊的都加焊了。

网友:
电压升高,短路,如果4606短路了那他的保险也多半开路,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华同方的通用高压条~

网友:
帮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我的高压板两个4606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