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液晶换灯管出问题

楼主(2012-11-23):
今天第一次换灯管 拆开后,换灯管顺利, 把屏装好,出现花屏了,,急急急
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插好!

网友:
看看是什么样的花。雪花的话可能是屏线没插好。如果是有线,那有可能是你拆屏时不小心弄到屏压线了。那样没办法修了。拆屏时一定要小心,天冷取屏时不太好取。

网友:
不用想了,估计是上外壳过力,把屏四个角其中一个压碎了,我第一次换也是这样,正常

网友:
我第一次换屏管把屏一角(右下角)压坏,角黑了,一定小心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屏线,和屏线插口

网友:
哎,我第一次拆显示屏,灯管拆坏了,屏上的软线也断下来了,真的是恼火啊。

网友:
经验,有些屏线不好拆的,可以把屏线连在屏上不拆下来,从驱动板那里取下屏线,一般不会花屏

网友:
仔细看看四个角有没有碎的 没有的话 那就是屏上的软排线可能损伤了 另外 没换灯管之前点过试了么 是否花屏 如果是 那就不用说了 不是的话就尽量往好的地方想 希望是屏线氧化了 擦擦 就好

网友:
酒精清洗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