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IBM的课程总结,送给听得云里雾里的各位!

楼主(2012-11-23):
  IBM
T60

  待机流程

插入适配器(有检测适配器信号)产生DOCK-PWR_F电,想经过Q34场效应管受控于(DISCHARGE   来自H8)Q78和(PWRSHUTDOWN   来自U61)Q79

电路工作原理:Q78B极为低电平截止,Q51B极得到高电平导通,PWRSHUTDOWN信号为高使Q79导通,电阻R145和R143分压得到6.67V 场管Q34导通输出电压CV3

DISCHARGE于PWRSHUTDOWN为反向关系

此时的DISCHARGE由H8控制,H8没有供电暂时无效

  DOCK-PWR_F 去往两处

DOCK-PWR_F经过两个电阻分流加到充电芯片U42的DCIN引脚作为芯片供电,

DOCK-PWR_F还经过R210和R211分压得到2.25V的电压加到芯片ACIN作为适配器检测电压,内部含有比较器基准电压为2.048V低于此电压认为没有插入适配器

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后,ACOK引脚发出-EXTPWR的低电平信号

另外一路加到这张图纸的F5保险处,过保险形成VREGIN20电压,如果拔出适配器那么由电池输出此电压

   DOCK-PWR_F电压经过F5保险改名为VREGIN20

VREGIN20为U61 VREGIN16提供20V电压

同时经过电阻R559 R552分压得到得到一个6.23V的电压给BAT_VOLT引脚大于门槛电压2.9V

VCC3SW的两个条件满足,此时会输出VCC3SW电压

TH_DEL是温度检测引脚,串联十几个0欧姆热敏电阻到主板各个位置,如有温度异常  和温度异常部位的电阻形成分压增加此脚电压 电压超过0.5V视为过温

芯片工作正常并且温度无异常后SHDN引脚开漏输出经VCC3SW 上拉的PWRSHUTDOWN信号去开启第一张图的Q79产生电压CV20   同时开启3-5V芯片

同时得到第二幅图过来的-EXTPWR的适配器检测好信号,U61得到低电平的EXTPWR信号后就会发出20V的DCIN_DRV去开启隔离CV20和公共点的Q36(虽然不能使Q36完全导通但是可以起到增大电流的作用,此时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并发送低电平的BAT_DRV去隔离电池

此时公共点电压经过电阻R270 R523的分流加到U41(3-5V芯片)的V+引脚做为主供电,同时有两个信号控制U41的开启,第四幅图纸产生的PWRSHUTDOWN和CPU温控电路的SHUTDOWN2控制芯片的开启,此时CPU不工作不考虑,根据芯片定义当U41得到主供电和开启信号的时候就会输出5V线性电压 VL5,先看下VL5的作用

VL5控制场管Q53导通,产生信号EXTPWR_PMH7(T60用 的是PMH7的芯片)

通知开机的EC适配器已经插入

PMH7出场的有点晚了,其实在第四幅图的时候他就得到供电了

VCC3SW经过电阻R309和电容C304的延迟之后给PMH7的SWPWRG引脚一个复位信号,同时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时钟,当EXTPWR信号给PMH7的时候PMH7开始工作发送MA_ON信号

经过两个电阻R866和R405更名成 VCC3M_ON和VCC5M_ON

当U41得到这两个开启信号之后开始工作,并且输出VCC3M和VCC5M电压

VCC5M经过电感L3的升压之后变为VDD15电(详细看第六幅图)

当U61得到 VCC3M,VCC5M和VDD15之后

这个部分的升压电路开始工作,得到一个理论上算起来有28V的电压给VCCPIN24引脚(CPOUT1升压3V,CPOUT2升压5V),最后送给驱动保护隔离电路的Q36场管的DCIN_DRV信号,28V的电压加到Q36的G极使它完全导通输出更大的电流

当U61收集到VCC3M,VCC5M和VCC5M_ON之后发出信号MPWRG,给南桥的PWRRST# 貌似图片不能打开,上传的DOC文档有图片

网友:
好吧,沙发自己占了
第一次发帖阿
有什么不是的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没图。段落不分明。修正下吧

网友A:
修正一下,是DCOK-PWR_F不是DOCK-PWR_F

汗,我看到书上有个是DCOK的!~~~
如果看到图中是DCOK,那是画错了呵呵

网友:
亲,上课讲的是T60哦。。。。。你打错字咯

网友:
厉害厉害  .. 能记下来那么多

网友:
T60的上电部分么?不错啊,收藏。有整个图纸提供么?

网友:
我咋看不到图片呢?这个收藏了,今天听课真得有点走神,由此笔记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网友:
楼主讲得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正一下,是DCOK-PWR_F不是DOCK-PWR_F

不过我查了好几个图纸不都是写的DOCK-PWR_F吗

网友:
写得好 反正我看不懂

网友:
有这样的小青年 何愁没有发展啊

网友:
呵呵,比我听的认真,厉害。

网友:
课件不错收下了,但是你的老师会很生气哦!哈哈

网友B:
怎么下载下来的东西是错误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下载下来的东西是错误的啊?

邮箱多少我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邮箱多少我发你

wangpai131421@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