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A TVM奇怪故障

楼主(2012-11-23):
一华硕主板,M2A TVM,第一次正常跑码,关机后再开机直接就是F2代码, 短接跳帽清除CMOS,再开机,正常跑码到7F。
再关机,再开是F2不动了。

清除CMOS后,又可以跑码到7F正常。

BIOS刷过好几个,都一样的现象。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换电池和重新刷正常的BIOS,故障还是一样的,没有解决。还是档F2码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不行加焊了

网友:
系统也正常,关机也正常。再开机就不行了,必须得短接跳线,清CMOS,才能正常进入系统。测试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

头都被弄的晕晕的了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不能保存,而你又换了电池和刷了BIOS,那么很可能是CMOS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