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完系统出现蓝屏怎么办 重启了好几回都这样

楼主(2012-11-23):
(图片)

网友:
楼主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啊?看不出来你想表达什么问题,想得要什么帮助。

网友:
我也试过好几次这样的机子
PE也进不去,进去了就重启

网友:
  十有八九内存坏了

网友:
先检查下内存看 看
把内存的灰尘清理下 内存插槽也清理下
如果还是这个问题 换条内存试试
如果还是这个问题 装个不带驱动的系统试试 有可能是驱动出问题

网友:
送修吧,,,哪装的送哪去

网友:
蓝屏的问题太多了,每样都查一下吧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再去找硬件的原因

网友:
我听一人说 进bios把硬盘改成ide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内存坏了

网友:
试试进bios改成ide兼容模式 有的系统不带有sata驱动

网友:
请楼主标明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如果是笔记本的话,你安装系统完要进去要IDE模式改成AHCI模式,如果是台式的话进PE和进系统蓝屏,请写下蓝屏代码给我们看下,或者说你更换下内存和硬盘替换实验下是否还会这样,如果替换后还会得话,就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系统盘再试试`

网友:
如果系统装的没问题,内存其次硬盘问题性大点。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
内存问题大大的

网友:
按楼上说的都换了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来软件 ,在来硬件

网友:
硬件问题,就算重装也是白装。换了

网友:
系统确定装好了?有进过一次WIN界面么?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进 BIOS把 硬盘 模式改为IDE。。如果正常的话,再去检测内存 还有 硬盘。都没问题,那就是系统不好、重新安装,解决。

网友:
无语。。无任何有用信息的求助帖。。第一次见。。或许楼主是CII667/128M sdr 安装win8。。起码你的配置,安装什么系统要说清楚。。

网友:
先换个系统版本,要是还那样,就换根内存

网友:
像你说的,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硬盘的问题;二是内存条的问题。用替换法试试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也常遇到这问题,但是进bios改下 硬盘接口模式就好了 楼主试试

网友:
还是把蓝屏代码发上来 不然也不好判断

网友:
问题 都不说清楚 谁蒙的对

网友(2013-02-28):
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GHOST个系统看看

网友:
重装,用母盘装,正确安装驱动

网友A(2013-04-17):
不是内存问题吧 我也碰到过 换了新内存也没用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没法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