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无法唤醒

楼主(2012-11-23):
今天修到一个三星显示器,型号my19ws 电源完全正常,但就是开不了机。用通用驱动板换上后能开机,但无法启动高压,测量on/off有5v来自通用驱动板,有修过类似的问题的高手请给予指导谢谢了。。。。

网友:
把电源板和驱动全换掉用通电点一下看看,再逐步往回查,个人认为是你的电源板有顺题的

网友:
5V都有了,那你可以换个高压条试试啊,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电源板全部正常 也许电源板里面的高压部分坏了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电源板全部正常 也许电源板里面的高压部分坏了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关键是电压正常啊有5v也有14v也稳定。就是不受控啊

网友:
14V 稳定就 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