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0无待机

楼主(2012-11-23):
e50 intel 独显 用户称在esata 接口接usb打印机后出现的故障,拆机测试裸板无待机,电流0.02迅速变为0,跳变过程测无3.3v和5v 查isl6237工作条件,1脚ref 1.99v ,3脚vcc 5v ,4脚 enldo 4.5v ,6脚vin 19.9v ,14和27脚 en1和en2 是5v 24和17脚bst 一个是5.11一个是4.6v ,更换6237故障依旧,查南北桥(集成在一个芯片)供电对地0,更换桥后对地50左右,待机依然是0, 6237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正常的吧,为什么没有待机呢?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也是这样,我换桥后就可以,你这台因使用USB后出故障那应该还有短路的地主,再查一下供电部分就好了,桥有轻微短路或空焊6237都不出3V5V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
你把待机电压的电感全都翘起来看会不会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