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91B驱动板,如何将12V供电改成5V供电?

楼主(2012-11-23):
乐华91B驱动板,如何将12V供电改成5V供电?

网友:
把5V接到电感就行了,但不用12V了,必须将电感和降压模块拆掉。

网友(点评):
不用把电感和降压模块拆掉吧!直接接7805的3脚就行了

网友(点评):
那这样做,12v 的高压板电压不就没有了吗,除了高压板不在这接,用一体板上的高压

网友:
看到上面的跳线帽了没    旁边标的有  3.3 V 5V  直接接到5V上就行  什么也不用拆  我每次都那样搞    100
% 行

网友:
楼上别害人啊    这个好像是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直接接到左上角三端的右上脚就好了

网友:
看到上面的跳线帽了没    旁边标的有  3.3 V 5V  直接接到5V上就行  什么也不用拆  我每次都那样搞

网友:
还是2楼的靠谱啊,跳线那是给屏的供电啊。。。

网友:
不懂你们什么意思,楼主改五V是给谁供电啊?

网友:
照二楼方法就行 安全稳妥

网友:
什么也不用改,直接在电源口接5v应该能用,我这样改过好几台显示器,如果不能用,那可能是抄板的仿品

网友:
直接接到左上角三端的右上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