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sw7掉电维修

楼主(2012-11-23):
经测量8717无1.5v和1.05v输出    查8717的1脚和17脚供电正常,开启脚6脚7脚电压  再按开关后也有3.3v。当测到REF时无基准电压!  觉得有点奇怪   附图

     继续再查,当查到BST1和BST2时,两脚电压为1V左右,这两引脚是DAP202u自举升压管过来的。于是直接把这个管子输出的两个脚断开,测量电压还是没输出,就找了一个类似管子换了它。13脚核23脚电压时有输出了 。但8717只输出1.5v,1.05v没有输出。再接着查,当查到pr94时  发现她的阻值有10K左右,电路中是个0欧的    很明显电阻坏了  ,换了个0欧上去  开机跑码正常。

网友:
广达代工的机器好多事掉电,搞的现在还雾里来云里去的,纳闷

网友:
此地是台式主板区,不要发错,发错了要移去!

网友:
开关稳压芯片外围自举电路出问题使芯片不正常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