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入门之判断bios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2-11-23):
示波器入门之判断bios引起的不触发
主板:山寨苹果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 电流0.03  不触发
8脚bios  无波形示波器:安泰信ads1102cal
正常参与触发bios 待机时1脚的波形  如下图
[]

设置方式     电压1v 电极 250ns

损坏的bios参考图 如下   有3.3v电压  无波

各位大大 帮忙 补点血 支持多点示波器的教程

网友:
把几个脚都测下哈。

网友:
看标题,象是个教程;看内容,是求助帖。文不对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认为正确的BIOS刷入试试了!

网友:
有意咱就会加分!像这样的情况万用表也能测得出跳变脉冲

你用万用表 测个 待机时的持续波形给我看下

网友:
标题和内容不一致呀,有点失望的感觉,

网友:
说真心话 LZ的内容太少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这不是求救贴     这是修好了的机器 给新手对比下参与触发的bios  损坏的波形 和正常的波形   后面要大家帮忙的是加分  不是提供修这机器的方案  我再次从内心的诅咒我那小学的语文老师  数学老师 以及 初中的 语文 数学 语文 物理   等等  。。。。老师

网友:
很爱很爱示波器,刚买了一个RIGOL1052E,期待中

网友:
我也想请教请教

网友:
我还没有用过示波器呢

网友:
我工作台上刚好有一台示波器 都不会用呢?嘻嘻

网友:
我买了个示波器但始终没搞明白怎么用

网友:
那是不是BIOS坏了,那就刷BIOS啊

网友:
是BIOS所引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