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6不开机到快显时掉电郁闷让人快疯掉一例

楼主(2012-11-23):
     初会L536
      同行拿来一台东芝L536进水机。进水的位置在显卡背面。拆开烘干试机。是三代的内存和ATI的独显。故障为不开机,首先测了各电感的阻值基本都正常。上电按开关没反应。顺手测了下开关的电压。发现电压在波动。0-1.4v-2.29v之间跳动。直接测量3V电感处也是在波动。说实话我到现在见到电压波动的还很少。要么不来,要么来下就没了。这波动是啥意思莫非后面有短路的。又测了下3V5V的电感阻值都很标准的125欧姆左右。无奈上网找图纸,哎~又是个神图啊。找不到一样的。只找到一个类似的。这个是二代的内存集显的。看了下3V5V得待机的电路基本差不多,就是两个电感标位置和实际主板上的是反的。既然电感的位置阻值正常会不会是3.3V的后级有短路呢?图纸上搜3.3v去向。如下图:三个地方。

   测三个场管的后级阻值也都正常。难道还去了其他的地方仔细的查找了下图纸上没有发现。把三个场管一一的去掉。3.3v依然在跳动。这时候我有点迷惑了。为了保险起见,把电流表电压跳到3V再在没个场管的输出级接上。发现有一路通电有0.86A的电流。其他的0.2A都不到。会不会这路会有软击穿啊。图纸上只能查到这路是去BIOS芯片时钟芯片的。但是,他们一点温度都没有。按理说0.86A的电流放在他们谁的身上他都会发烫的。后来发现显卡有温度,有点烫。回想,这机器是显卡背面进的水会不会显卡出问题了。测显卡上面和背面的电容。发现显卡没有短路。会不会显卡的焊盘里面进水短路了呢?二话不说BGA取下。清理焊盘再通3V的电压这回可以没那么大的电流了。。
下面是最郁闷的地方:
   心想这回可以松口气了。装上三个场管在通电,还是不开机。我勒个去!在测3.3v还是一样的跳,这下纳闷了。再通3.3V测三个场管并没短路了。那就奇了怪了。既然后面没问题了。就测前面,把3.3V电感后面割开。3.3V居然不跳了。接上断点它就跳,用示波器测上管G脚控制信号也在跳。下管的G脚信号测得很闪,看不出来。断开后面。在测上下管的波形。波形一样的。就是上管的波形少了整体上下的跳动。测到这里,回了回神。既然断开负载电压稳定的。会不会带负载能力差了。。既然这样我想到了用假负载。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了个10欧姆的电阻接上。。爱嗨!居然3.3v稳定的很。10欧姆都带的动。后面好几百欧姆你却跳。郁闷啊!!想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终于想到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3.3v→负载←5V。就是说3.3v5v之间通过负载短路了。赶紧测两个电感间的阻值二极管档测1千多欧姆。也没短路。。。
    这下没思路了,于是就测TPS51125的工作条件看有没新发现。果真没丝毫的发现。稳定时和跳变时各引脚电压都是一样的。图纸上看5v待机是不出来的3.3v标的是+3.3VLA而5v是+5va。就把5v的上下管拆掉。但还是一样的。就这样郁闷的一下午过去了。明天继续吧。
    转折点
   到了第二天,本来打算晚上逛逛论坛看有没发现的,结果整个晚上都被老婆大人支配了。(陪她看电视剧了。)早上带了八宝粥是凉的(PS:别人送的我是真的买不起的。)趁老板没来就把它放在烤箱里稍微热了下。顺手也把东芝的主板也放进去了。和同事闲聊了一会儿,“正好有空呢,上了梦幻西游要我拜他为师”完后。就把昨天拆下的5v上下管装回去,再测3.3V稳定了。。我一头的雾水。试着开机,妈呀!可以开机了电流0.42A啦。赶紧上了CPU内存。开机电流可以到0.71A.。但是3秒后掉电,当时没太在意,心想显卡还没装呢。
  再受打击
   把显卡重植BGA焊回。冷却万用表测显卡没短路。哎呀~信心满满的上电了。电流实情0.9A-1.12A-1.56A-1.78A。我也顺着电流跳变数着1,2,3,最后大喊声亮~结果1.78A持续不到2秒掉电掉到0。同事也被我的喊声吸引过来了。“神马情况”。我勒个去了。居然掉电了。。。。这都快亮了。居然掉电,心何止泼了一瓢冷水啊,简直是一大桶啊。心想电流都跳了三次还掉电CPU温度保护没这么快把,把散热器装上。依然掉电,图纸上找了温控查了 下信号。并没有变化拉低。不放心拆掉温控芯片一样的掉。图纸上发现无线插槽带DEBUG。。这下不用示波器一个信号的查了。

于是呢,插上平时都要飞线的诊断卡。这里就不用飞线了。开机,一直小跑到47后 2秒左右掉电。居然能正常跑马还掉电。不是温控哪还有谁呢。这时看到CPU背面的NEC大电容了。嗯,这电容名声不好。开机用示波器测CPU供电,果然有很多的杂波。那就大刑伺候呗。拆掉后换上6个钽电容。但是示波器测出来杂波依然很多。。随后又网站上下了个BIOS。本机的BIOS芯片我的编程器居然认不到。又从料板上找了个BIOS芯片刷上后。依然掉电啊。。。。

     这时呢,老板叫我做其他的事情了。一直到下班。都没时间在去修这东芝了。就又放了一天。。。
一波三折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了,首先帮同事搞定一台换屏白屏的 。还是拿出这台东芝,开机依然掉电。松松口气。既然掉电就按掉电的修被。看这样的电流。第一怀疑对象就是显卡。可显卡是我重植的。分别按住CPU,北桥,南桥,显卡。开机都不行掉电。接内屏也不显示。就外接试试吧。就按着显卡开机。居然外接显示了,也不掉电了。但是是花屏的。这下心里有着落了。问题应该出在显卡这边。花屏虚焊,心里一急直接把显卡背面最接近进水地方的显存拆下重植。发现两边焊点掉了几个,估计温度不均匀导致的。锡珠就用0.5的一个一个吹上去了。再用风枪焊上。

   外接屏幕按住显卡开机果然不在花屏了。。接下来包好显存上BGA,曲线走了半发现裤子口袋里有且只有1个5角的硬币,(身上只有这么多钱。) 给显卡压上。点了BGA冷却功能。跑到楼上WC去了。回来也冷却的差不多 了。。接内屏上电OK点亮。插上诊断卡跑到47停住屏幕点亮。

   最后一搏
简装测机,居然卡LOGO  BIOS也不进。想到刷了BIOS,恰好它本身的BIOS芯片还在,换上后OK可以进系统了。跑了三分钟鲁大师CPU 显卡温度都平稳在61左右。

     OK全装特意检测了下键盘OK的,无线,声音。温度都OK,交与同事叫他明天再继续测试下。好了给客户报价。。

说说
这两天机子不多,还尽是都是难整的。这台东芝修的也真是郁闷。修了三天。也走了弯路,和不规范的地方。发帖的目的呢,也是想和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学习,比如,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机器。你是怎样的维修思路,这才是我想知道的。3.3V哪里我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是最郁闷的地方。或许是因为我见识的太少了。故障我小结一下如下。欢迎大家指正。
1,估计主板没有干燥彻底,在加上这段时间杭州这边天天下雨。3.3V哪里有漏电现象。
2,显卡焊盘有短路,重植后居然是虚焊的,这BGA技术。。不敢恭维。以后还得多练练。
3,正常程序也该是先加焊显卡,在去重植显存的,这里我反过来做了。还好没出问题。万一是显卡虚焊造成花屏。我不白忙活了。(实际上拆显存的时候显存芯片上掉了三个点,还好查PDF都是VSS和VDD都有其他的引脚。)
4,我这里还有一台华硕K42J的机器进的果汁。不不触发。加焊HM55后点亮了但是1分半左右掉电。BIOS刷了。网上华硕这样掉电的一大把。很少有人解决了。特此求经啊。

网友:
楼主  真神人也  这么有耐心  叫我早给它打报废了
  顶一个

网友:
淡定。沉着。冷静。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肯定是耗子咬南瓜呀。。。。无从下手呀

网友:
手艺高超,加上思路准确,最主要是楼主耐得烦,整出时间吧这个机器修好,如果生意好,没有过多的时间,估计也丢一边,或者早放弃了吧。

网友:
你那个东芝电压跳的你把CPU放上去会有惊喜发现

网友:
3  5V 就这么好了?

网友:
烘干以后,3  5V就好了吗?

网友:
LZ与水机有缘  呵呵
在这请教下那个跑马卡是怎么飞线的?

网友:
3V 跳变那个就无缘无故好了?

网友:
进水后应该好好慢火慢焙一下

网友:
高手呀,有思路,有技术,是我指路的明灯呀

网友A:
诊断卡非到LPC上就行了。对应的D0,D1,D2,D3,RST,CLK,FRAME#,+3V.地久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非到LPC上就行了。对应的D0,D1,D2,D3,RST,CLK,FRAME#,+3V.地久OK了、

这样能适用所有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适用所有的主板吗

一般都可以跑马的。具体的代码不一定准确了。没核实过。

网友:
楼主的坚持让我们明白了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不要轻易放弃

网友:
楼主很好。花了那么多时间修好,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个新手、看了以后感觉还可以、挺有帮助的、谢谢啦

网友:
楼主这耐心 不如让他换板啊  动过这么多地方呵呵

网友:
赞!LZ的精神很不错!要是小弟老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