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此显卡电压测试

楼主(2012-11-23):
本人是新手

手上有块  铭鑫8600GT的显卡 花屏  GPU从植过了还是不行 打值金手指各项正常  现想测下电压因不知从那测 特上坛里发贴求学
请坛友门指点下:上显卡图

请坛友在此图上画出测试电压的地方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24 11:59):
显存拱电 测电感没电压

补充内容 (2012-11-24 12:09):
GPU拱电 测电感也没电压

补充内容 (2012-11-24 12:10):
不好意思 要修的这块显卡不是花屏  是不显   之前说错了

补充内容 (2012-11-24 12:11):
7805三极管  测电压正常

网友(点评):
会重植核心,不会测量电压,就好比会开飞机却不会骑自行车一样,都什么人啊?顺便说一句,显卡上的电压不是一两个,有好几处。慢慢了解吧。

网友A:
这显卡没必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 - 怎么个花屏发

网友:
从两个电感处测量

网友B:
我也是刚学习维修的,呵呵。
我只会测3个地方的电压,gpu,显存和7805的

你的7805应该在背面,正面没有看到,你注意看有个7805字样的三极管,应该有一个脚是12v,一个是5v。

我才学会用烙铁和风枪,现在在练习换显存,各位前辈不要笑啊。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对了,想问下你,你是如何吹gpu的呢,我用风枪吹不下来,吹下来板子都黑掉了。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做BGA,以前失败的还不怎么多,现在怎么失败率反而高了。。是芯片不行了,还是手越来越生了。

网友C:
现在天气冷了,只有上加热,2温区都没有,能不失败吗,就算是下面搞个电陶炉之类的,也得看功夫深浅,天气冷这个是最大的因素

网友:
用风枪去GPU太历害了。

网友:
BGA现在还真有点做不了呀

网友:
都是高手啊 风枪做BGA

网友:
打下电感的阻值,或者做上去再打阻值对比一下   还有芯片上电容的阻值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没必要修了,浪费时间

图片的显卡是一张没法修了的显卡 GPU位有几条线脱点了  我要修的是另外一张。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花屏,不显啊,你确定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想问下你,你是如何吹gpu的呢,我用风枪吹不下来,吹下来板子都黑掉了。

我用是工业热风枪加上自己做的架子  来吹GPU的   温度一段在350度加热下上点助焊 在到二段设到380度 吹一分钟就可以动GPU了   像这样吹二三次都不会黑掉板子    三次后就难说了

用这个吹我以吹好十来块显卡了     偶不是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学习维修的,呵呵。
我只会测3个地方的电压,gpu,显存和78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的显卡是一张没法修了的显卡 GPU位有几条线脱点了  我要修的是另外一张。

看有没有掉件,再测测显存吧,大花还是小花,你确定你做的GPU是OK的,掉件也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天气冷了,只有上加热,2温区都没有,能不失败吗,就算是下面搞个电陶炉之类的,也得看功夫深浅,天气 ...

我下加热也用了热风枪的。现在天冷,可能下加热预热时间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