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按键一松开菜单就消失

楼主(2012-11-23):
一台联想的15寸液晶,开机黑屏,按菜单可以看到,亮度是-1,想把亮度调回来,但是按键一松开菜单就消失,按住菜单不松其它键又无效,把按键板拨掉了还是一样,5个按键的电容拆了也是,再该怎么查?

网友:
典型的按键问题  查按键板没问题的话 查电路上上按键部分 很好修

网友:
是不是按键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你不妨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查查开关有短路的没

网友:
联想P15L4的机子,如果你们换按键能修好,我真佩服哈。

网友A:
说的对,我机子我也修过,换了看按键也不行,还是一样的.后来我不管它了.叫别人拿走,哎,失败啊!我想要不就是程序要不就是驱动板,程序可能性大一点.0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看下主芯片有没有发霉什么的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  就是发霉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把键盘拔掉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我机子我也修过,换了看按键也不行,还是一样的.后来我不管它了.叫别人拿走,哎,失败啊!我想要不就是 ...

联想也就这一款机子,会出现亮度负1了,是程序坏。 不知道楼主修的是不是这个机子哈。

网友:
程序的问题 有条件刷下试试吧

网友:
程序问题吗? 那我先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也就这一款机子,会出现亮度负1了,是程序坏。 不知道楼主修的是不是这个机子哈。

蒽,是的.有程序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我是没这个程序所以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