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了传说中的机箱短路!

楼主(2012-11-24):
今天接一单,通电自己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按下开机键开起来了,几秒钟后自己又关了。用设备测了一下电源正常的,跟他说主板问题,报了七十。呵呵!!!前面还有两台机没搞定,叫他一个小时后再来取机,他走后,我拆出来测,主板竟然是好好的。心想这回赚了。马上装回去,问题依旧。烦,,又拆出来看什么问题!又是好的,反复开机关机均正常。
又装回去,结果还是这样子,心想不会遇到了同行们说的机箱短路吧(这一说法我一直不怎么认同,心想机箱怎么短路?)就又装回去,试下这样子,然后拨一下东西下来,机箱,再拨,再后全拨了,还是这样子,干脆开关线也拨了。用镙丝刀点,竟然正常了,马上量开关机线阻值,在断开的情况下竟然有阻值,换了个开关线,一切正常。
图就不上了。小问题,但有时候会让人很郁闷的。大伙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可以测下这些线。之前还碰到过一个重启开关线,短路的,造成不跑码,还以为主板挂了呢。。。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收七十大洋正常。。。

网友:
我就遇到过新机箱短路的!  坑爹的新机箱,开关2个脚居然是连的.... 我还以为新主板有问题

网友:
谢谢发帖子 提醒我们下次也注意这些

网友:
这不好叫机箱短路,其实就开机开关漏电,这问题,首先要测量它了

网友:
明天去淘个机箱,回来装新主板~~~呵呵~~

网友:
LZ的情况也是常见问题啊,怎么感觉你们说得百年一遇似得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见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开不了机. 因为我不会修主板. 所以拿到市场里.一测好的. 我拿回来装上后还是点不亮. 最后我也是拨掉所有线.一个个排除. 结果是reset开关短路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2次机箱USB短路和USB异常故障的情况,这些故障真的很烦人

网友:
一般都是PSW、RST触电开关短路漏电造成的。

网友:
呃~这个概率可不高啊,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偶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在845主板中这问题常见哈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赞一个楼主!!  昨天我也碰到一个短路的机箱。结果!拔了重启的那根线就ok  收50大洋

网友:
这不叫机箱短路吧,叫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