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这有一块硬盘在BIOS找不到但是能感觉到主轴电机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11-24):
我这有一块硬盘在BIOS找不到但是能感觉到主轴电机转是什么原因呢?它是一块ST 1T的硬盘求怎么解决呢?在其它的电脑上也是找不到数据线换了几条新的也是不行!我的这块硬盘是不是用PC3000修复啊?

网友:
估计需要用PC3K修了,不过这个软件挺贵的

网友:
应该要用到设备修复了,估计不值了。

网友:
希捷固件门吧,用MHDD看看,是不是一直忙

网友:
跟着罗老师的思路走,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要是08年产的那批,就应该是固件门问题了,网上搜一下,有教程,自已DIY一个TTL转USB转接线,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2012-12-24):
这个牵扯面太广了,硬盘 固件 磁头 电机 电路板,小到连接线,有工具的话检测下看看。

网友:
固件门了吧

网友:
硬盘数据线接口看一下,是不是有针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