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判断出笔记本不跑码或掉电是后级有欠压还是短路

楼主(2012-11-24):
一般情况下判断是这样的,如果是后级有短路在开机瞬间马上掉电看可调电源电流变化情况,电流应该是很大的,如果是要过一会儿才掉,那就有可能是后级单元电路电压没有出来,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在开机瞬间用表笔打在每一组供电电路的电感上看开机的时候有电压没有,如果有说明电压产生正常,反之亦然。不跑码检查同欠压,但不排出有其它的原因,如内存、CPU损坏、或CPU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ADS寻址信号等等皆有可能。

网友:
华硕的机子欠压很快就掉的,说法不准

网友:
看过贴后  学习了 不少经验

网友:
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2015-03-20):
后级断路的钓点倒不多

网友:
老贴子的经验还是不错 的!

网友:
初学者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