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货,索尼VGN-C12C艰难修复过程,欢迎抛砖···········

楼主(2012-11-24):
接机过程省略
             拆机过程省略
机器:索尼 VGN-C12C  板号 MBX-159  M60S
故障:裸板电流(加CPU 和内存) 0.67
芯片组:GM45 + ICH7 +NV 7400
到这维修的屌丝都知道,显卡问题吧!
空口无凭,直接拿出神器之一‘无敌风火轮’,不对是:无敌风枪,一阵猛吹,电流上去了,反复跳变到1.2,客户说修过一次显卡,打电话建议客户换显卡,客户不愿意换,说能修好就修吧,我提前打预防说,修过的显卡,修好可以,但保修期只能1个月,客户说好吧!
直接BGA一次,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25,外屏有显示,内屏没有显示!直接测屏线接口LCDVCC_LCDS无电压!

LCDVCC_LCDS信号来源于U33,受控于NV_LCDVCC_EN#
此图不难看出NV_LCDVCC_EN#正常显示应该为低电位,上电实际测量为3V,此信号来源于显卡内部!看来还是显卡问题!
到嘴的鸭子不能飞了,直接拆掉显卡,老大给的0.5MM的锡球还有点,没有买钢网 手戳40分钟吹好,直接上BGA,在次加电正常显示了。测量LCDVCC_LVDS为3.3V,NV_LCDVCC_EN# 0V !
接下来蛋疼的事情发生了···························
没怎么装机器,接硬盘测机器,大概在15分钟左右,突然关机了,电流0.040,在测量待机的3V  5V都没有了
拔掉电源,在插上去待机0.008,3V  5V都有,一按开机键3V  5V又没有了电流0.040,说是短路吧,电流这么小,应该是芯片短路,芯片短路待机为什么没短呢,是电压没过来,先不想了,就按保护电路来修吧
测量各个电感对地值没有异常!测量个大MOS管的阻值也没有异常,这咋修啊,蛋都碎了!
在开机的瞬间电流上到了0.186在掉到0.040,这说明开机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是后续的SUS电压,RUN电压 ,和VCORE电压有问题导致的,可能是MOS管的软击穿,心里是这么想的

于是就开始断开INVP_VR_ON的CPU供电开启信号,让CPU无供电,这样如果是CPU供电的问题,也只是掉电,不会是断电连3V 5V的待机电压都没有!
断开后,故障依旧!
于是开始逐个断开RUN_ON,这个过程艰难而又复杂,后来上电还是一个样,没办法了最有一步SUS电压,也就是内存电压,不断开SUS_ON了,直接换MOS管,还是一个样
这个过程花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一看表已经12点了,心里无比失落,想明天装起来退了算了····················
第二天 上午6.30醒了,躺床上没什么事,起来在研究研究昨天的本子吧!
洗涑过程省略,饭也顾不得吃了`````
直接掏出板子,开机上电希望有奇迹,结果一个样····
重头开始量一遍吧,首先保护隔离开始,量公共点电压有19.5V,测量1909电流检测电阻正常!在开机之后电流0.040,公共点的电压既然只有3.3V,有人会说问题找到了,公共点短路造成!但是要想到的是,19.5V的公共点电压,被拉低成3.3V,可想而知电流有多大!只有0.040A的电流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有一个原因,保护隔离根本没过,看下图

PQ27 PQ2典型P构造保护隔离!待机实际测量PQ2的5678脚有19.5V,待机3V  5V也正常,开机电流掉到0.040A,PQ2的5678脚电压只有3.3V左右,测量PQ2的4脚栅极19.8V,待机测量还是19.8V ,PQ2是P构造MOS管高电平截止,待机PQ2的4脚控制极19.8V,5678脚应该没有电压才对啊!哪来的19.5V的公共点电压和3V  5V待机电压,原因能有两种,1,PQ2击穿   2.还有一路电压进入公共点!换PQ2无果
PQ27和PQ2的脚是相连的,待机的时候测得是PQ27的4脚为9V,PQ2的4脚为19.8V,在仔细看,原来,PQ27的4脚和PQ2的4脚并不是完全相连的,中间还串联了一个10K的电阻PR1,说明PQ2并不受MAX1909的控制,他受控于DC_IN_G1这个信号,见下图:

找到这个图,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待机测量公共点电压有19.5V,原来是通过PQ28过去到公共点的,并非是真正的公共点电压!只有PQ2完全导通后才有真正的公共点电压!
PQ2要想导通,4脚必须为9V左右的电压!也就是DC_IN_G1应该为9V左右的电压,DC_IN_G1受控于PQ4,那么PQ4的3  4 脚,和1  6 脚是不能导通的,也就是PQ4的2脚和5脚必须为高电位19.5V! AC_OFF 3#必须为高,实际待机测量AC_OFF 3#  为高
PQ4的控制角 2 脚为19.5V  5脚19.5V
PQ4的4脚为9V也就是1909提供控制导通的电压
PQ4的6脚却为19.3V,不正常了。PQ4损坏导致1 6脚不受控,直接导通了
PQ4是双P 6脚三极管,找遍所有的料板都找不到!
饼哥说过,咱们要学以致用,修电路,改电路,自己做个双P的三极管!
但注意的事,这个三级管比较特别就是内带电阻,没有电阻的话PQ4AB的控制脚根本提供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应该不能随便代换
有找了一遍料板都没有找到一个内带电阻的三极管
没办法了,找不带电阻的三级管,找几个电阻做一个内带电阻的三极管吧!P构造三级管2个,10K电阻4个,这个很好找!做好了,如下图

做好后用AB胶粘好,做好绝缘,对准脚位,直接飞线,飞好线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开始触发,不负所望,电流刷刷的上去了,SONY的LOGO带着声音出来了······测试一天都正常!打电话,交机·······
PS  : 避免误导初学者,上图的Q1和R3 R4 要看成一个整体,不要看成分离原件,Q2  R1 R2 亦是如此···才能对脚位飞线
图纸我就不上传了,论坛上都有,有看懂的朋友请给与支持,讲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广大坛友们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手戳40分钟,膜拜啊太吊了

网友A:
你还修日货?哎。。。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 直接短接隔离管了 不知道能撑多久 基础不行 那隔离电路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修日货?哎。。。

没办法啊老兄,哥一家人要吃饭,要开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 直接短接隔离管了 不知道能撑多久 基础不行 那隔离电路完全看不懂

呵呵,没关系啊,下次返修回来,就按着个思路去搞啊

网友:
貌似也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像楼上那兄弟直接跳过保护,不知能顶多久。。。

网友C:
蜗牛哥思路清晰,技术精,耐心更不比常人,佩服!看后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牛哥思路清晰,技术精,耐心更不比常人,佩服!看后受益匪浅.

做维修急不得,燥不得,慢慢研究,就能发现问题,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 直接短接隔离管了 不知道能撑多久 基础不行 那隔离电路完全看不懂

有管子击穿  容易着火地  这么干危险那

网友:
辛辛苦苦编辑的帖子,又这么石沉大海了··························

网友D:
不错,,要我就没心思这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我就没心思这么搞了。。。

多谢支持!!!!

网友E:
不错,,,,带内电阻的场管或三极管怎么区分,老师没有说过

网友F:
新手上路,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带内电阻的场管或三极管怎么区分,老师没有说过

内带电阻的只有三极管,场管带电阻的没见过,只能根据型号看图纸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上路,学习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错,,,,带内电阻的场管或三极管怎么区分,老师没有说过

谢谢了,改天上课问月饼

网友G:
比较经典。学习了。

网友:
厉害自己制作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较经典。学习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改天上课问月饼

不用问了。实践课阿林老师会分析的很清楚的。

网友H:
之前遇到一台也是保护隔离的管子都拆了,竟然公共点仍旧有电压。原来是图纸的线路没有缠绕起来。而是信号写了往往被忽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遇到一台也是保护隔离的管子都拆了,竟然公共点仍旧有电压。原来是图纸的线路没有缠绕起来。而是信号写 ...

嗯,是的,有些时候,问题不难,只是我们把它想的复杂化了!

网友:
哎,帖子就这样沉了,自己顶一顶!

网友I:
分析的很透,向楼主学习了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J:
强悍,肺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析的很透,向楼主学习了以后共同进步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强悍,肺腑了

谢谢支持!

网友K:
公共点从PQ28过去和从PQ2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K:
DC_IN_R是公共点吗?PQ28 G极也不受MAX1909控制呀,中间有电阻PR27 10K

"PQ4的4脚为9V也就是1909提供控制导通的电压"怎么会是9V呢,它直连DC_IN_MOS,应该就是19.3呀

还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K:
这PU9是什么芯片呀,不是前级管理芯片吗,是3  5V芯片?

网友L:
GM45 + ICH7 +NV 7400
神奇的搭配!GM45一般配ICH9吧?起码也是ICH8啊。

网友:
我就上GL40的桥没吹好,郁闷ING。。来看帖子的。

网友:
晕了,脑子混乱了,看到LDO以为是3 5V芯片喽

网友M:
分析的够详细的  有没MBX-170图纸

网友N:
一个开关的问题呀

网友O:
一般我好像都是直接短接啦, 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P:
芯片组:GM45 + ICH7 +NV 7400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从PQ28过去和从PQ2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吗?

PQ28过来的电压要经过PR73,这个电阻可能限流,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DC_IN_R是公共点吗?PQ28 G极也不受MAX1909控制呀,中间有电阻PR27 10K

"PQ4的4脚为9V也就是1909提供控 ...

你可能没看清楚,PQ4的4脚应该是19V DC_IN_MOS,PQ4不导通的话,那么PQ27和PQ2就受控于MAX1909 PDS和DC_IN_G1这两个信号,是由MAX1909提供的9V驱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PU9是什么芯片呀,不是前级管理芯片吗,是3  5V芯片?

PU9是保护隔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GM45 + ICH7 +NV 7400
神奇的搭配!GM45一般配ICH9吧?起码也是ICH8啊。

不好意思,口误,应该是945GM+ICH7+NV7400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分析的够详细的  有没MBX-170图纸

这个没有,论坛应该有,你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个开关的问题呀

前辈强大,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般我好像都是直接短接啦, 还没有返修过

刚开始也准备短接的,这样修好的话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所以就纠结那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P:
芯片组:GM45 + ICH7 +NV 7400

不好意思,编辑帖子太累没怎么想就写上去了,应该是945GM+ICH7=NV7400

网友:
估计很少有人去查保护隔离,不过楼主有那个韧劲,不错

网友:
楼主,DC_IN_G1受控于PQ4,但什么时候才会有9V啊,如果PQ4的2脚为高电平,那就截止了(因为PQ4为PNP三极管吧),此时DC_IN_G1(也就是PQ4的6脚)应该为0V吧;如果PQ4的2脚为低电平,那PQ4就导通了,此时就应该为19V吧,我还是不太能明白呀,另外PQ4的2脚又是谁控制呢,他前面有一个二极管吧,反向不导通吧,怎么知道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DC-IN-G1也受控于MAX1909 与R1电阻相连,你在看看图纸吧!

网友(2015-02-05):
技术不赖,待机时候PQ2 这个P沟道场效应管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5678脚产生的19V电压输出工作电流值应该是要大于正常低电平完全导通5678脚产生的19V电压工作电流值,从而形成保护隔离公共端工作形成大电流状态.。

网友:
又学了一招,竟然还可以自己制造零件,再找不到的情况下,这招非常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Q:
PQ28过来的电压要经过PR73,这个电阻可能限流,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

说得对,这里PQ2低电平完全导通时候,本身5678脚所连接的PR12电阻可能是起到跳线保险或过流检测作用,同时也连接保护隔离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Q:
PQ28过来的电压要经过PR73,这个电阻可能限流,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

这里PQ28在机器待机情况下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DC_IN_R是公共点吗?PQ28 G极也不受MAX1909控制呀,中间有电阻PR27 10K

"PQ4的4脚为9V也就是1909提供 ...

这里PQ28在机器待机时候高电平导通G级的驱动电压应该就是PQ4本身击穿损坏造成高电平导通从本身E级流入的,当PQ4正常低电平导通时候,本身CE级存在的压降值一般很小。

网友:
楼主这样都可以呀
用胶水粘

网友:
楼主应该把改好的双三极管拍个照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真真技术贴啊 ,理论手工都很厉害

网友:
技术加上耐性才能搞好这么复杂的机器

网友:
楼主厉害啊,原来SONY的电脑这么复杂啊,我主要是修的太少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