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为什么新的笔记本做不了XP

楼主(2012-11-24):
现在买的新
笔记本
都是WIN7的系统,做XP,都不认声卡或是显卡的。有没有好的系统能认到啊
win7

网友A:
好的系统的却是没有 只要是双显卡的 或者是超级本 或是带灵动CPU的 安装XP都有缺陷

网友:
新买的本 一般xp兼容不了 win7 兼容性高

网友:
XP不支持双显卡切换

网友:
主要是厂家没有提供相关驱动程序

网友:
现在XP新店脑都不用了啊

网友:
新笔记本装WIN7好用啊

网友:
貌是现在的新本本都做不了XP

网友B:
现在的本本XP不兼容

网友:
新的笔记本装WIN7性能高啊

网友:
微软的 阴谋

网友C:
有些是不支持的

网友:
官方没有驱动,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经营商的阴谋啊........

网友:
声卡是没驱动,显卡是因为都是双显卡,XP下认不出独显。怎么装?没办法

网友:
现在都是双显卡,安装xp后独立显卡没有起作用

网友:
对于没有驱动的有些是可以用win7的驱动修改的,不过这个难度有点高,一般人做不出来。

网友:
用win7不是好好的,习惯了就好

网友:
新型的笔记本装XP都不会认显卡

网友:
驱动问题,能找到xp的驱动就行,估计很难

网友:
因为微软要挣钱

网友:
主要是没有相应的驱动 ,驱动不好找

网友C:
不支持XP驱动。。

网友:
现在电脑里面的 设备大多都兼容W7。。。换成XP、、、有些 驱动 不能 正常安装 ,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所以 呢。。最好 随着电脑原来的信息 做 系统吧。。。改W7就W7咯。,。要不你在 W7系统下 装额 虚拟的XP吧,,,不是很 推荐

网友:
win7吧,历史发展了,新的本子定位高啊

网友:
新本子装WIN7 性能才能发挥。。

网友:
xp已经不行了

网友:
驱动就最关键的问题。另外装不上是什么情况,如果是蓝屏的话,是ahci的问题

网友:
xp很难驱动双显卡吧,声卡要看官网支持xp或window7系统的驱动

网友:
这是厂家弄的,XP不支持,装不上显卡。只好不装XP了。

网友:
现在都朝win8迈步了,win8现在是怎样的情况??都是用的万能驱动,安装系统都不用装驱动的,你说厂家还会大费周章的去开发xp的驱动么?

网友:
因为微软判了XP死刑了

网友:
因为软件一直在更新,硬件也要更新

网友:
在过400多天,微软官方证实,不再更新XP。

网友:
直接上win8吧 。

网友:
XP的确是不行了。

网友:
驱动问题,另外如果ghost不能装可以尝试从头安装

网友:
驱动问题嘛,微软和硬件驱动商深度合作的结果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本本XP不兼容
是不是啊你都安装过吗?哈哈我做过了好像没什么问题的呀

网友:
xp的确好用

网友(2012-11-24):
   现在买的新笔记本都是WIN7的系统,做XP,都不认声卡或是显卡的。有没有好的系统能认到啊

网友(2013-06-16):
一个是ACPI驱动的问题,这个比较好解决,离线注入就可以了(PE注入工具,百度一哈)。另一个问题是双显卡的问题,目前所知厂家根本没有为XP考虑,所以双显卡不能再XP上启用。

网友:
xp都快被淘汰了

网友:
win7用习惯就好了,WIN8都出来了,上手试了试,实在不习惯

网友:
这个时代在进步!笔记本在更新!新的东西肯定要把旧的东西淘汰了。

网友:
没有显卡驱动。你用驱动精灵看下,没有就没办法了。
我DELL笔记本也是,找了好多地方,认不了独立显卡

网友:
关键是独显驱动没有地方找

网友:
说真的,xp是要淘汰掉了。

网友D:
现在一般新一点的笔记本都是双显卡 装XP一般都是不认独显的

网友:
如果本本自带的是WIN7,厂家是比较少开发WIN7以下的硬件驱动的,只有高,木有低

网友:
win7用着不是很好吗?干嘛要换

网友D:
新笔记本 装XP都能用的话,是微软不希望看到的。

网友:
XP不在适应大众的需求了即将离开

网友:
微软已经不卖XP了,很多厂商也不做XP的驱动。所以..............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ghost安装是不装显卡驱动,最后在用驱动精灵更新

网友:
xp已经被取代了

网友:
现在新的笔记本都是双显卡~~~垃圾的本子~能做XP~~~SONY的新本不能做XP只能做WIN7~~别的品牌~做完XP之后~~只能用集成的显卡~~独立的不能用~~~声卡那是你驱动没弄对·~用WIN7吧~~XP过时了~~跟上潮流啊~~~哈哈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都不提供XP驱动和支持

网友:
应该是屏蔽了吧 而且不提供驱动

网友:
这个不是好的系统就能认的,厂家没出过就完蛋了,只能自己找半残的驱动,然后自己再找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