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楼主(2012-11-24):
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故障是进不了系统,开机显示都正常,就是进系统差不多到XP滚动条的时候就黑屏了,
进PE也是一样,其中加焊过显卡 南桥 ,还是一样,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指导一下,

网友:
换南桥了。看CPI总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