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LA-4221P无待机

楼主(2012-11-24):
   今日西安同行送来一片裸板LA-4221P宏基英特尔架构进水主板,故障描述无待机。拿到后看了看有明显修过的痕迹。看到6237系统供电芯片被更换过此处有明显进水的痕迹。用万用表打了一下B+和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就给同行报价说把板子放着修好给你打电话。客户爽快的给答应了让修。
没有短路偶就上电流表发现就是无待机,测量了一下B+电压过来了这就证明保护隔离通过了问题可能就出来系统供电或外围电路上了。打开图纸测量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
发现没有主供电,主供电是通过PL12 PL133VALW的上管经过一个0欧姆的电压到达系统供电的主供电那我就先测量PR35 0欧姆的电阻发现接PQ5D级有19V经过0 欧姆的后继就无电压很明显答案就出来了。0欧姆的电阻可能开路了无穷大了。断电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发现不通这就可以证明他开路了,立马用风枪拿下它找料板补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6PIN的主供电出来了电流跑到0.43貌似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了。继续带电测量当测量到一个U12 1.8VVS二级电压转换+1.8的时候发现S级电压没有出来。就测量它的控制级发现无电压。
就找控制级想连接的元器件,有一个R203一端接+VSB一端接U12的控制级但R203在实际主板当中它是没有的。测量了一下Q17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心想可能是断线了。就直接找+VSB命名的电压点直接飞线开启U12的场管。
就直接从U13 的控制级的R222的一端接飞线,飞好线上上电U12的控制级经过一个510K的限流以后得到电压是13V左右此管足以导通。U12是一个N沟道场管。导通条件:(VG>VS)
再次上CPU 内存 屏 通电可调电源电流哗哗的上去了宏基的LOGO出来了。此机不上电的故障就这样修复了。望路过的筒子们狠狠的点击鼠标米米加加分。
宏基

网友A:
思路清析,我进水的机器不修的,怕返修

网友:
技术不错,进水的机器不知道问不稳定

网友:
要是还能写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新手看起来有点费劲呵呵

网友:
k可以,中规中矩

网友B:
怎么会想到测1.8V呢?是根据时序来查的还是?

网友:
不错的应该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析,我进水的机器不修的,怕返修

怕返修?  钱送到门口不敢接。。呵呵

网友:
机子进水了吧  进水就是爱断线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好啊,呵呵楼主技术不错楼主的同学们为何说进水的不好修,其实啊进水的最好修啦,因为进水机的现象一般很明显,而且都是供电这块坏。修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技术不错,继续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哦,一步步按照时序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想到测1.8V呢?是根据时序来查的还是?

这是根据经验而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根据经验而定的

看时序好像也可以吧?不要骗我新手哦

网友D:
楼主,你是根据什么信号,直接查到u12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根据什么信号,直接查到u12去的.?

这是一个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