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开机灰屏

楼主(2012-11-24):
一台华硕的F81SE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检查显卡芯片被上家搞鼓包。更换显卡后外接正常,内接灰屏
更换屏,无效。拆开屏线也没发现断线。
屏线接口处8对信号线对地值一样,显卡换过2个。显卡周围电感都有电压。
刷BIOS 故障依旧。外接装系统能正常使用!
下一步没有正常思路
刷BIOS

网友:
估计板层断线了

网友:
我修到过一次显存供电不良导致开机灰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