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60 过LOGO黑屏问题

楼主(2012-11-24):
看到坛里好多这种故障,最后也没说明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机器是开机过完LOGO后 黑屏无任何反应。如果放电后可以往下亮机。如果进BIOS保存一下 就不行黑屏。 在BIOS里就不会黑屏,有解决的吗? 出来探讨一下!
黑屏

网友:
有一台看视频1-2小时死机,没有思路,高手说一下了。谢谢。

网友:
补充说一下,死机再开完全正常,还是看视频1-2小时死机。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搞,以前遇到过,刷了BIOS,加焊显卡,没搞定换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病 怎么就这么难搞呀,有谁搞定过,说个思路!

网友:
换显卡啊 蛋疼机

网友:
只能说是电压引起的。有时还会当滚动那。遇到第二次了还是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