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卡光标

楼主(2012-11-24):
 朋友拿了一台联想B450笔记本,开机就闪光标,取:“裸板”加屏开机也是一样,这个别说是硬盘问题了…………  当时的思路是  1.刷BIOS 2.测各路电压  3.加焊各主芯片  后都无果还是一样

最后换一个南桥也是一样……  “元芳”此事何解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说到,就是要冷开机很多很多次时,就可以开机。能开了,就可以一直开机可以用了这台电脑,可能语言上表达的不够好,请各路大师帮我这个小小白吧!

网友A:
拆掉全部外设   STAT模块 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全部外设   STAT模块 仔细看看

网卡,声卡,SD 的拆了,但我不明白STAT模块是什么

网友B:
把PCI总线上面的所有设备取下看看,比如PCI卡芯片等等。还有就是声卡,网卡取了都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补充下,开机多次可以看到LOGO 但进不去 卡在哪里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PCI总线上面的所有设备取下看看,比如PCI卡芯片等等。还有就是声卡,网卡取了都看看!!!!!!

取下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
无果也没有教下,蛋疼了 呵呵 刚才那个朋友又来了,一天三次 神啊

网友:
看下USB口吧

网友:
[写个BIOS   联想的有些不好修。呵呵。修不好找我处理给你交换。QQ:2224515233

网友:
可能只是加焊桥意义不大,个人感觉现在无铅的BGA芯片虚焊的很少。不如换个PCH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