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7s+ 换通用高压电源板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11-24):
AOC 197s+ 换通用高压电源板后,显示不正常。 颜色发虚。
通用高压电源板换两个都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用万用表表笔接触高压灯管触点,会有蓝色火星。
这个我在那本书上见过。是不是意味着灯管有打火?
原因

网友:
没有屏蔽号

网友:
其他还有问题吧

网友:
亮度太高了吧

网友:
屏线拔下来再插上 接触不好了吧 有很多机器都这样 例如长城 HKC的软排线 拔下来再插就容易出问题 我都是能不拔的尽量不拔

网友:
没办法,搞了好久,还是加的通用驱动板。成本高呀。